楼主(2019-04-05):
用户选用交流220V作为隔离器电源,一是为了在现场取电方便,二是为了不增加一个DC24V输出的开关电源。那么主流信号隔离器为什么都是DC24V供电标准的?为什么不去满足这种市场需要?

首先告诉大家,市场上220V供电和直流24V供电的信号隔离器都有,只不过国内外主流信号隔离器电源都是DC24V!原因是交流220V供电的隔离器在以下问题:
①交流220V供电的信号隔离器不能在线维护,仪表工存在触电隐患,而24V隔离器模块可以直接热插拔;
②交流220V电源存在多次谐波,在信号隔离器较小体积不容易消除,容易对弱信号造成干扰波动,造成系统工作不稳定,安全生产存隐患。

信号隔离器有交流220V供电和直流24V供电两种产品,大家可以对比看看技术参数上的不同:
------------------------------------------------------------------------------
技术参数        YR9034A-0-GGNN-N                           SWP7062-AC/I/I
输入信号        输入一路4-20mA                             输入一路4-20mA
输出信号        输出两路4-20mA                             输出两路4-20mA
电源            DC24V±10%                                 AC85-265V
精度            <0.1%F.S                                  <0.2%F.S
电源指示        PWR电源指示灯                              PWR电源指示灯
输入报警        信号开路、短路、反接、超量程报警灯亮       无
波纹:          <10mVrms
温度漂移        0.0050F.S/℃                               0.01%F.S/℃
绝缘强度        输入、输出和电源之间AC2500V/分钟           输入、输出和电源之间AC2000V/分钟
负载电阻        250-750Ω                                  0.01%F.S/℃
浪涌保护        最高连续工作电压30VDC(线对地、线对线)      无
响应时间        <0.05S(0-90%)                             <0.1S(0-90%)
编程            输入输出可编程(定制生产)                   无
集中供电        可集中供电(定制生产)                       无
校准            数字自动校准                               零点和满量程电位器校准
绝缘电阻        输入、输出和电源之间,100MΩ(DC500V)       输入、输出和电源之间,100MΩ(DC500V)
消耗功率        <1.0W                                     ≤2.8W
工作温度        -25-85℃                                   -20-60℃
湿度            <95%RH                                    <95%RH
外壳材料        ABS阻燃外壳结构件                          尼龙塑壳结构
外形尺寸        厚12.5×宽106×高112mm                     厚13×宽100×高115mm
重量            约130克                                    约100克
质保期          36个月                                     18个月
高密度安装      推荐                                       不推荐
------------------------------------------------------------------------------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信号隔离器使用交220V供电时对性能有影响,不推荐大家选用。

网友A:
这是技术贴呢还是广告贴,这擦边球打的66的

网友B:
这是搞技术的摊销产品。

网友C:
AB家的还有380变24的开关电源的,更好取电

网友D:
220V的隔离器有人用吗?
我至少是没有用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20V的隔离器有人用吗?
我至少是没有用过!
我用过220变220,隔离用,抗干扰的效果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