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5):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是地址错误,数据类型不对,其他的看不太清楚。看情况楼主的程序是旧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地址错误,数据类型不对,其他的看不太清楚。看情况楼主的程序是旧程序
对  一年多了,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地址错误,数据类型不对,其他的看不太清楚。看情况楼主的程序是旧程序
对  一年多了,程序!
一年多了都正常使用,还是一直都不正常,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地址错误,数据类型不对,其他的看不太清楚。看情况楼主的程序是旧程序
对  一年多了,程序!
一年多了都正常使用,还是一直都不正常,楼主?
一直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地址错误,数据类型不对,其他的看不太清楚。看情况楼主的程序是旧程序
对  一年多了,程序!
一年多了都正常使用,还是一直都不正常,楼主?
一直都正常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程序最好的下载时间是不是修改过,造成的问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干扰造成的,建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