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5):
有一个CP1H-XA40DT-D的plc。想测试一下plc的输出点位,不过我发现用最简单的 P_ON来驱动输出点位,PLC面板指示灯都正常,但是按照图上外接一个24V指示灯不亮,00 点和com0点的电压是22伏左右。我觉得是不是输出点坏了?

网友A:
呵呵;用万用表在对应点ON/OFF状态下分别测量下就能知道好坏;

网友B:
目测对的,对了手册应该是OK的。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我明白了 CP1H-XA40DT-D 输出就是漏型。然后这样接线应该也没有错。在输出没有外接电源时候我拿三用表电阻档测量了一下输出档。发现的确没有变化。也就是说的确这个plc的输出全都坏了。

网友A:
万用表放测20K的电阻档上,黑笔接COM,红笔放在对应输出点上;当输出时对应阻值应当有变化的;

网友C:
程序输出另一个点看下来不来。

楼主:
已经测试,20K欧姆档位。不过很可惜。。估计这个plc的确坏了。嗯,我去买个。多谢大家指导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