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5):
今天维护一台设备,自带一个设备开机时间,去年文本屏坏了,我换了一个触摸屏,PLC程序用1S脉冲做开机时间统计,今天发现偏差很大。

问问大家,普通PLC 1S脉冲偏差大吗?

网友A:
plc本来就是工业控制的东西,还是追求准确度的,1秒脉冲不会有太大偏差。当然会有点累计误差(但不会太大)。为什么不用实时时钟做开机统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没电池,我做开机时间统计,还有各种泵时间记录,计算维护周期

网友B:
PLC1秒脉冲,我认为偏差不大啊,楼主具体怎么出现问题

网友C:
不知楼主用哪个牌子的感到偏差大,反正我是觉得现在流行的几大牌子都没啥偏差

网友D:
怎么个偏差大呢?

网友E:
是不是自己用程序编的1s脉冲信号

网友F:
相对于实时时钟来说至少在PLC没电的情况下这个脉冲是不会计数的,可以考虑用触摸屏的时钟呀,然后传给PLC就好了,当然要看触摸屏支持不支持了

网友G:
PLC定时器不是太精确的.1s做累积肯定误差越来越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PLC定时器不是太精确的.1s做累积肯定误差越来越大.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说法

网友H:
因为1S脉冲是依靠获取PLC的运行时间来实现的,通过每次扫描周期来读取PLC的运行时间,然后两次读取值的差达到时间就输出,因此本身存在着误差。

这个和PC上定时器的实现使用的是同样的方式,在PC上的时钟也会存在误差。要实现高精度的,只能通过中断不停的查询,例如PLC中的周期中断来实现精确定时,PC上通过挂起线程不断查询。

楼主:
回复楼上的大神,

用的自带的1S脉冲

网友I:
以前用三菱的很准,山寨的偏差很大

网友E:
程序每小时就差了1秒
这不是在用程序吧
“一个设备开机时间”,缺少设备开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