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图纸

楼主(2019-04-05):
变频器同步这上面接了一个电路板这是什么板子?

网友A:
橡皮同步变频器?还真没见过这种装备。请问楼主这台设备是生产什么产品的呢?

网友B:
这个板是厂家自己开发的专用板吧,收集信号与控制信号对比后输出控制橡皮马达与其同步的?图应该不至这一张吧,没完整不好分析

网友C:
没有用过同步变频器系统这种东西。

网友D:
好像类似于变频器速度同步,楼主应该还有图纸吧,这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网友E:
类似于分频器,把编码器反馈的信号分给两个部分。

网友F:
按理说,同步指的是两个旋转系统的同步,应该有两个转速实际值做相位比较。然后分别去控制两个传动系统。可是楼主示图就一个转速信号。同步也是那么回事,不是严谨的同步那种吧?

网友G:
这感觉就是加了个编码器反馈而已

楼主:
这个是预缩机的,印染厂的,就有两个大电机上面加装了编码器

楼主:
总共有五个电机,就其中两台加装了编码器反馈,就是五台电机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