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5):
3u通讯台达变频读取频率还是没反应!!RTU!!!救救孩子,

能正常通讯控制变频正反转,写入频率。读变频参数就是不行,接受的数据都是0!!!

crc检验码没有算错,发出控制信号,变频没有报警,接受完成标志位我也用了,数据也进行了转存。

可为啥接受的数据是0啊。。。T_T

楼主:
多次发出求救,希望大家能帮我解决问题,度过难关,感恩有你们!

网友A:
前几天上传一个台安的变频器和三菱通讯,你看下在案例,你那个有什么不同,然后你总比较一下,

网友B:
PLC数据类型对吗

网友C:
看了一下没发现什么问题。

116那段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没发现什么问题。

116那段是做什么用的?

116那段我是想要看看数据有没有成功转存过来,既然程序没问题那为啥读取不成数据,而我控制正转又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数据类型对吗
是需要用什么类型呢,求指点

网友C:
监控D30~D39有没有数据

网友D:
给你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希望有帮助,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5291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数据类型对吗
是需要用什么类型呢,求指点
116步开始的那段程序没有吧!你是Modbus RTU协议

网友E:
读1个寄存器操作时,发送8个字节,接收7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读1个寄存器操作时,发送8个字节,接收7个字节
好像这里错了哦,谢谢提点。
因为假如能接受到数据,收到的数据是16进制,我需要把数据转化为10进制吧。

但这个应该不影响程序通讯回传,压根没有接收到数据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读1个寄存器操作时,发送8个字节,接收7个字节
好像这里错了哦,谢谢提点。
因为假如能接受到数据,收到的数据是16进制,我需要把数据转化为10进制吧。

但这个应该不影响程序通讯回传,压根没有接收到数据啊
不需要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C:
D30~39监控到的数据一直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师傅提供的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把读取频率程序的触发条件改为利用m8012时钟脉冲做的震荡。我监视程序中M8123一直没有被置on,说明压根没有接收回传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