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维修

楼主(2019-04-05):
一台PLC通电没有反应,电源灯不亮,拔掉插头后过两秒电源灯亮一下就断了。打开检查电源故障,通电后电源没有输出电压,万用表测量断掉电源后等两秒后电源有输出电压。好像是什么地方保护了,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A:
这什么PLC上的?

网友B:
综合所描述的现象,判断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过压保护,需要了解管理芯片的原理对照分析是否外围元件问题!

网友C:
如果负载没问题,查辅助电源供电条件是否具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艾默生PLC电源板,断开了负载。

网友D:
带载输出没有电压,断开负载输出有电压。

将原有的负载全部断开,另找一个24V5W左右(36V60W的也可以)的灯泡做假负载,如果没有输出电压,这有可能是开关管(晶体三极管)的发射极(场效应管好像称为源极,我忘了)的取样电阻有可能变大,或者取样电路中有电阻值变大造成的,可检查该取样电路。

没有电路图,不好详细解说。

如果带假负载正常,那就要检查你的实际负载电路有没有过流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D:
负载没有任何问题,怀疑是光耦或者电源管理芯片保护了。贴片原件又涂了一层绝缘漆测量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