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v20变频器送电报F3

楼主(2019-04-06):
西门子v20变频器5.5kw的,送电报欠压故障,直流显示值60V已经确定是电压检测故障,各位同行有没有知道这款变频器电压检测电路在哪个地方,谢谢了

网友A:
1.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变频器铭牌规定的范围以内
2.检查电源是否短时掉电或有瞬时的电压降低
3.使能动态缓冲(P1240=2)

网友B:
这个是个问题

网友C:
第一块线路板,浅蓝元件右边的8脚运放像是电压检测与采样芯片【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第二块板靠近输出位置的三片光耦及周围电路像是 U V W三相输出电流检测。或是三相电压检测,此型号变频器不熟悉,只是根据电路特点与电路在线路板所在的位置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