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棒损坏一例

楼主(2019-04-06):
我们有一台进口涂油机,使用大概三四年了,今年大修拆开保养,发现加热棒烧糟掉了。按时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有油位传感器没有干烧的情况发生呀!难道是油的问题?有人说是设置的加热温度过高,感觉也不应该啊几十度而已啊!没超过一百度。大家怎么看?

网友A:
每年拆开时加热棒上吸附的污垢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年拆开时加热棒上吸附的污垢多吗?
每年没拆开过,今年是第一次

网友B:
看图片这么厉害,工况的环境这么恶劣呀

网友C:
长时间没清理过。保养很重要啊。

网友D:
积油过多散热不好造成加热棒内部温度过高烧毁。

网友E:
看图片可以判断是热媒油质量太差

网友F:
工作条件达到了限制,它就坏的快

网友G:
加热管本来就是易损件,保养是一方面,建议买个测温枪经常检测下

网友H:
加热后积碳多了,散热不好,油要用合成油并定期更换和清洁维护

网友I:
定期检修保养的重要性

网友J:
这个应该还是油质不好导致的!
如果使用年限特别长的除外哈!

网友K:
掉了还可以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掉了还可以工作吗?
不行了,虽然能加热但是漏电,太危险了!

网友L:
根据情况,定期更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