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6):
使用PLC1511在FC中编写了一段电机运行计时的程序,用博图仿真时可以正常计时,实际下载到PLC中却无法计时

实际PLC中  Motor_Run_one_time  被循环置位复位 Motor_Run_total_time  也无法累计时间
仿真却没有上述问题,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A:
仿真和实际总是有差距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PLC1511在FC中编写了一段电机运行计时的程序,用博图仿真时可以正常计时,实际下载到PLC中却无法计时

实际PLC中  Motor_Run_one_time  被循环置位复位 Motor_Run_total_time  也无法累计时间
仿真却没有上述问题,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需要提供更多的细节,例如:该FC变量定义表的截图以及FC的实现细节和主程序调用该FC的截图以及主程序调用相关的变量定义细节。

网友C:
是不是变量在别的地方使用了?仿真是全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仿真和实际总是有差距的
举个例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仿真和实际总是有差距的
举个例子?
仿真是在电脑上运行,但是PLC的I/O输入/输出是在仿真下无法模拟的,例如,我就遇到仿真下没有问题,但是实际应用就不行了,错误出现在时序不对,我所谓的时序,就是信号先后顺序输入不一样,直接造成我的程序无法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仿真和实际总是有差距的
举个例子?
仿真是在电脑上运行,但是PLC的I/O输入/输出是在仿真下无法模拟的,例如,我就遇到仿真下没有问题,但是实际应用就不行了,错误出现在时序不对,我所谓的时序,就是信号先后顺序输入不一样,直接造成我的程序无法使用

只能笑笑了。

在仿真那一块完全没有入门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仿真和实际总是有差距的
举个例子?
仿真是在电脑上运行,但是PLC的I/O输入/输出是在仿真下无法模拟的,例如,我就遇到仿真下没有问题,但是实际应用就不行了,错误出现在时序不对,我所谓的时序,就是信号先后顺序输入不一样,直接造成我的程序无法使用

只能笑笑了。

在仿真那一块完全没有入门么。

你仿真一下PLC和机器人干涉区的I/O信号。
再或者,焊装夹手气缸的的动作流程或者反馈,或者气缸控制的设备动作信号仿真。
这些都是受外部影响太大。仿真结果,不一定符合实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仿真和实际总是有差距的
举个例子?
仿真是在电脑上运行,但是PLC的I/O输入/输出是在仿真下无法模拟的,例如,我就遇到仿真下没有问题,但是实际应用就不行了,错误出现在时序不对,我所谓的时序,就是信号先后顺序输入不一样,直接造成我的程序无法使用

只能笑笑了。

在仿真那一块完全没有入门么。

你仿真一下PLC和机器人干涉区的I/O信号。
再或者,焊装夹手气缸的的动作流程或者反馈,或者气缸控制的设备动作信号仿真。
这些都是受外部影响太大。仿真结果,不一定符合实际

我见过一些气缸类的编程,一些比较菜的程序员只管输出置位了,其他不管了,一些优秀的程序员会编写一些保护程序,例如多久没有接到下一步的反馈,就会认为错误发生了。

所以同样的仿真,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写程序要站在程序员的角度,仿真要站在使用者的角度。

不能因为自己的仿真有问题,就说不能仿真IO,连人家官方手册都不敢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