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fd-L变频器模拟量无法控制频率和启停

楼主(2019-04-06):
没用PLC,用了0-10v模拟量输入输出板,变频器端子AVI接了模拟量板的输出,端子MO+GND并接在了模拟量板的公共端,变频器参数主频率来源及运转指令都选了外部0-10V。触摸屏与模拟量板通讯正常,走485,mudbus协议。 触摸屏里建了一个数值输入后在线模拟就无法控制变频器频率及启停,
是不是为我触摸屏数值输入增益部门没设置的缘故无法读取设定值?

网友A:
测量变频器上AVI GND之间的电压先;

网友B:
楼主2-00,2-01,是怎么设置的,有画圈,也有对勾,设置的是对勾的,还是画圈的
另外楼主测量一下,你的模拟量板有输出吗,拆掉变频器模拟量线在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2-00 d1
2-01 d1
拆除变频器后测得:模拟板输出各路通道都有4V输出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板子各输出通道在未设频率时均有4V电压输出,测变频器后也有4V,但就是无法调频和启动,请问是不是变频+10V端子也要接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板子各输出通道在未设频率时均有4V电压输出,测变频器后也有4V,但就是无法调频和启动,请问是不是变频+10V端子也要接线?
怎么会没有设置频率时就有电压输出,楼主测试一下设置50hz的时候,电压输出多少,不要接变频器直接万用表测量。
另外楼主用变频器面板控制,可以实现电机正反转吗

网友A:
10V是外接电位器用的,你这个用不上;设成面板电位器调速看下变频器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50hz时为10V输出。面板控制能正反转。是不是我接线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面板控制变频器正常运转,可以调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hz时为10V输出。面板控制能正反转。是不是我接线有问题?
楼主测试一下,启动信号,改成开关量启停调试,调试信号继续使用0-10V。

网友A:
面板V  I的开关看下是不是在V的位置上;
另外参数设置更改后断电重新送电生效再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解决,设置了您所说的瞬停再启动设置,又换了个模拟通道后问题得以解决,谢谢您。
  再问一下:可否根据某一自动变化的数值(如压差传感器测得的值),变频器的频率也随之自动变化?两者变化的对应关系由我预设好,  列如:当压差传感器测得的数据为20pa时,变频器频率自动变化为40hz, 30pa时为50hz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问题已经解决,换了个模拟通道和变频器的断电再启动设置就好了。

网友D:
设置都准确的话,就要检查变频器的运转条件是否都满足啊,运转指令,模拟量是否接线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没设置好参数和模拟量通道,现已经解决,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