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写注释

楼主(2019-04-06):
gx works2把有注释的plc的程序注释写到没有注释的程序上

网友A:
首先在有注释的程序导出注解,然后再导入到没有注解的程序中并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批量注释

网友C:
有PLC的话,先把无注释的程序写入,再把有注释的程序打开,选择读出,在出来的对话框里面选全部覆盖,另存文件,有注释的程序就得到勒!

网友D:
程序一样的话,没注释的删掉哈。就剩有注释的了

网友E:
直接右击选择复制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