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6):
步进电机最佳的速度,大约在300-600RRPM范围内,超过1000转,其输出转矩将大幅度的降低。如果某一步进速度达到1200RPM,此时的力矩仅达标定力矩值的1/5。因担心力矩不够、带不动负载,通过改变传动比,将速度降为600RPM,按力矩曲线图,此时的力矩将增大到标定力矩值的2/5。降速后的力矩确实被增加,此时的带载能力是否被提高?

以上问题,如果不作细致的分析考虑,不加思索的回答,想象中大多数的人都会答会提高,可问题并非这么简单……

网友A:
转矩电机设计后就固定了,改变传动变比只是匹配至最佳的运行输出的转矩吧,个人见解,请有经验的大师补充

网友B:
可以加减速机来改善扭矩不足的问题

网友C:
电机通过输出轴的减速比变速,改变的是电机的输出转矩,功率不会变大,只会变小。

因为减速箱还有摩擦和机械效率损耗问题,因此电机还要去克服这些损耗才能直接驱动负载的。电机输出轴降速提高转矩是真的,但驱动的功率到了负载这边达不到电机的额定能力了。也是真的。

楼主:
一开始时,我也这么认为,改了传动比,步进的带负载能力会增加。

昨天无意中突然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其实你无论怎么降低步进速度,步进的力矩会增大,但可输出的功率却不会增加,或者说,增加有限,几乎不变,因为功率=力矩*角速度。

网友D:
步进电机最佳的速度,大约在300-600RRPM范围内
步进电机最佳的速度,大约在0-600RRPM范围内

网友D:
其实你无论怎么降低步进速度,步进的力矩会增大,但可输出的功率却不会增加,??????????

网友E:
那最多只是牺牲速度后提升功率的一种妥协,但是考虑到各个因素以及减速机本身的影响,输出总功率可能还不如之前。

楼主:
其实就是改传动比,是降速运行的差别。

改传动比,步进的速度降低了,但由于主动轮的加大,设备的实际速度仍然没变,也就是设备的负载没变。随着步进速度的降低,步进的转矩也随之增大。但步进可输出的功率=转矩*速度(角),步进转矩↑↑,同时步进速度↓↓。一个增加,而另一个减少,功率还会增加?此时步进的带负载能力还能增加?

不过降速运行就不同了,不管你怎么降,步进可输出的功率基本不变,但设备负载的需求功率却降低了,此时就完全可以带动设备。

网友C:
还在讨论呢?有一个旋转机械功率的平衡方程式,这是铁定的。

功率(kW) = 转速(rpm)乘以扭矩(Nm)再除以9550(常数)

这是旋转机械的功率、转速、扭矩平衡方程式。如果电机的驱动功率没变,改变扭矩就是通过改变转速来实现的。

网友F:
只能说力矩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