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6):
测速机回路有问题。有条铜铂都翘起了。

网友A:
你这板子还算干净,我们当时的直流调速五六年没清理过,坏了,打开一看一层灰,硬硬的。找人修的,就是用铜丝短接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五六年不清灰不是很容易引起内部故障吗

网友C:
西门子的?什么型号?6RA23?6RA28?还是6RA70?该淘汰了吧?

网友D:
铜箔翘起来了是不是短路导致的?
自己的就再检查检查说不准还能捣鼓好!

网友E:
回复 网友C:
6RA70

网友F:
存在严重的短路造成,如果是测速单元,很少出问题的,能找到故障点修好最好,修不了就换了吧,你拿到西门家的售后去修估计费用可以买个国产的新机子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哦,6RA70呀。板子的附铜都掀起来了?这板子也该淘汰了吧?环境问题导致的?还是维修时弄得?反正即便修复,可靠性也值得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