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50系列55KW

楼主(2019-04-07):
通电正常,一启动报短路,模块检测正常,六路静态电压直流4.8v,4422输出为15v,初次搞大的,请问各位怎么查

网友A:
 检查一下霍尔元件,把霍尔全拔下上电看看,如果不报警,再插上一个试试,插上哪个报警出现就是哪个霍尔坏了。
另外与驱动板检测电路有关。

网友B:
看下输出检测对不对

楼主:
三相电流检测有十一15v,输出为0

网友B:
不是电流检测,还有个三相输出电压检测,找找!直流母线上正负极也应该有个检测电路!

楼主:
三相输出检出为15v,P点取样丅LO52输入输出为2OV:

网友B:
回复 楼主:
。。。。。记不住对不对。。  550是可以单独启动量动态电压的,直接板子上直流电看看驱动电压动态对不对!我记得母线检测点出来是个光耦吧,你说的20v怎么好像是母线电压检测!

网友B:
来个全面的图呗!应该还有个检测点!基本接地故障触发就是IGBT,驱动,电流检测,输出检测,母线检测!

网友B:
看看有没这个电路

楼主:
上电正常,一启动即报短路,正常静态驱动为4,8v,模块脱离检测正常

楼主:
没有看到这部分电路

网友C:
楼主ABB55KW变频器图纸能分享给大家吗?谢谢啦

网友D(2019-08-20):
ABB510 550有小立板的单板运行方法我已破解,小立板原理图我已画好,包括800的小立板原理图,800单板运行方法也已破解。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快来人,把沈工抓出来

网友E(2020-03-26):
ABB510 550有小立板的单板运行方法我已破解,小立板原理图我已画好,包括800的小立板原理图,800单板运行方法也已破解。
分享分享呗。

网友F(2023-09-25):
ABB550开机报错,立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