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7):
这种开关很常见,有用到很久,有使用才1-2年,你用的如何

就是这样很常见的行程(限位)开关

很常见的使用

这也是使用之一(电梯门)

这谁不会用?能正确使用,用好还真不一定。
机械安装不提,单说这里面的开点闭点使用。
什么情况用开点,什么情况用闭点
新器件看不出什么问题,使用久了,或环境差,或环境还可,只是使用频次低,或接入设备是PLC,DCS系统......
开闭点使用的好坏关系到设备的使用,厂家的声誉。

案例1,某机车车辆厂,检修设备做极限开关使用,偶有用到,信号进PLC,一般使用不到2年,为什么,环境,
安装还是品质,多数人认为产品品质不良,就是没有认为设计失误,由于设计缺乏生活经验,使用了开点。这个地方使用闭点才是正确的,而且使用“状态”不使用“信号”。

案例2,点位检测用(可以换成接近开关),由于品质时间等原因,偶有出现失检问题,开点闭点无所谓,程序按“状态”处理,改为信号+时监。

案例3,就是电梯,为什么电梯门开着梯子跑了,刹车失效配重带跑除外,那往下跑呐?就是程序设计不合理,当然关门开关接点用的是否合理也在其中,关门开关应该用开点,程序里用“状态”而非“信号”

网友A:
行程开关
我这用了5年没有问题!
每天次数也就2-300次左右!

网友B:
案例1,某机车车辆厂,检修设备做极限开关使用,偶有用到,信号进PLC,一般使用不到2年,为什么,环境,
安装还是品质,多数人认为产品品质不良,就是没有认为设计失误,由于设计缺乏生活经验,使用了开点。这个地方使用闭点才是正确的,而且使用“状态”不使用“信号”。

极限开关或者急停开关一般还是用常闭好,因为少用到且如果环境差触点容易氧化损坏,真正用时就会造成接触不良而起不到作用

网友C:
目前使用昌得行程开关,一个价格能买三个正泰同型号的,效果很好。

网友D:
这个行程开关,也要买质量好的。国产的有好多家质量不行,进口的还是不错的。买时买好的没错,比如欧姆龙。
 我不是宠洋,亲身体会,人家用过的有时都比国产的强。

网友E:
关键还是使用频率与环境以及保养。

网友F:
OMRON\松下二个品牌用过还不错;

网友G:
前几天给朋友改设备程序,发现安全光栅用的常开触点(程序里面是常闭),改程序发现有一面光栅没用。。。。。。后来发现断线了。,。。

网友H:
作为安全保护使用,最好还是使用常闭触点(PLC也不例外)。

因为常开触点万一闭合了,接触不良还不是等于常开,没有开关信号,这是很危险的。

网友I:
经常用,寿命和使用环境和工况有关

网友J:
通常都选用omron的

网友K:
国产的行程开关,质量参差不齐,一定要用质量好的。

网友L:
用的很多,用好与否环境影响最大。很多恶劣环境都改成接近开关了。

网友M:
行程开关,动作频繁容易故障。

网友N:
行程开关

网友O:
行程开关,这个保养很重要的

网友P:
最常见行程开关,质量最大的差别就是使用次数,最好买质量好一点的用的更可靠些

网友Q:
我们都选用普通的,比如正泰的,质量一般……

网友R:
按装也应该是有讲究的。否则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