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PLAN在不同页里,如何连接同一端子

楼主(2019-04-07):
这个问题在网上找不到相似的答案。所以向大家赐教。

网友A:
是不是重复了端子号,请查看一下这个端子图表的属性设置,还是你定义端子排属性是不是重复还是怎么啦,这种情况我还真是没有遇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是在不同页里面调用了两次,就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怎样处理;网上好像说是正常的

网友B:
同一个端子怎么可以在不同的页里调用两次呢?你应该使用中断点的方式、或者放置结构盒的形式来做才是

楼主:
解决了,哈

楼主:
将要调用的在不同页里的点,用中断点引出接到端子里,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谢谢,刚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