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7):
大家谁了解有没有380V电压直接接入的量成为20-30A的电流表(也就是不经过电流互感器)

网友A:
淘宝上有卖的,但是是0-30安的,但是可以定制

网友B:
20-30直接用0-30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C:
85L1-A 0-50A

网友D:
这么大,一般还是用互感器吧,

网友E:
就怕你的接线柱长时间后会接触不好,这个不是第一次见了,现在我都用互感器的形式

网友F:
我这的励磁电流表,都烧坏俩了。

网友G:
这个有的卖的,比如在加热器上串联个电流表,加热管不好的时候在电流表上看出来了……

网友H:
这么大的电流表基本是用互感器

网友I:
常规的42,6,85,69系列的有对应的量程的都可以,一般最高都可以到50A 。

网友J:
还是加互感器的好,反正老外设计都加

网友K:
大电流直接用的电流表容易坏吧?

网友L:
直测式的有,但我感觉你这个还是用个电流互感器比较好。

网友M:
万能的马云能满足楼主
接线做好,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