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8):
  我最近了解到好多做自动化的朋友对中间继电器的理解不深刻,甚至在设计气缸液压电磁阀驱动电路时是直接由PLC驱动,这是不可以的,首先你的驱动对象不可能不坏,坏只是时间问题,如果坏了有两种结果:1.电磁阀线圈直接烧断;2.电磁阀线圈漆包线绝缘层烧穿短路;出现第二种情况时输出会出现大电流,烧坏PLC输出点,在做这部分设计的时候我建议使用无触点的功率放大板,无触点功率放大器比有触电继电器的优势在于,没有通断次数限制,没有通断频率限制,使用有触点继电器时触点机械部分容易碳化,工作越频繁使用寿命越短;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项目经验,我最近发现市场上新推出一款密集型无触点继电器,非常节约安装空间,最大优点是每个通道都带有过电流保护和故障自恢复功能,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我记得品牌好像是IXE,非常棒!

网友A:
我们这里用的是中间继电器做输出,常常出现一些触点粘死不动作的问题

网友B:
按照你的说法中继同样会坏,同样线圈漆包线绝缘层烧穿短路,会出现大电流,烧坏PLC输出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最近了解到好多做自动化的朋友对中间继电器的理解不深刻,甚至在设计气缸液压电磁阀驱动电路时是直接由PLC驱动,这是不可以的,首先你的驱动对象不可能不坏,坏只是时间问题,如果坏了有两种结果:1.电磁阀线圈直接烧断;2.电磁阀线圈漆包线绝缘层烧穿短路;出现第二种情况时输出会出现大电流,烧坏PLC输出点,在做这部分设计的时候我建议使用无触点的功率放大板,无触点功率放大器比有触电继电器的优势在于,没有通断次数限制,没有通断频率限制,使用有触点继电器时触点机械部分容易碳化,工作越频繁使用寿命越短;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项目经验,我最近发现市场上新推出一款密集型无触点继电器,非常节约安装空间,最大优点是每个通道都带有过电流保护和故障自恢复功能,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我记得品牌好像是IXE,非常棒!
你了解的那些做自动化的都是体育专业转行过来的吧,哪个做自动化的不了解中间继电器是个什么玩意,你还大言不惭的分享你的先进经验,在这里不是班门弄斧吗?想做广告,跟版主打声招呼,让版主给你置顶,你这遮遮掩掩跟做贼似的,估计产品也好不到哪去

网友D:
这广告做的

网友E:
我能说这个IXE在某宝上搜不到么?

我还能去哪了解?

广告投入不到位啊!

网友F:
《最大优点是每个通道都带有过电流保护和故障自恢复功能》,就是冲你的这一句,不管你广告与否,总该亮个图来见识一下吧

网友G:
中间继电器隔离是常用的方案,不过我用三菱3U的晶体管输出就是直接控制电池阀,关键正极公共端加保险,也遇到坏的,不过先烧保险

网友H:
要看好技术说明书,PLC控制电磁阀,有时可以直接控制,有时需要继电器转接,仔细读技术说明书,选择最优方案(稳定,简单)

电磁阀主要看额定电流,电感,电源
对于DC24V的电磁阀(一般plc常用控制)继电器型的一般5A 晶体管的一般0.5A,对于需要频繁动作的,一般选晶体管的
如果电磁阀电感不大,plc输出的额定电流大于电磁阀额定电流,直接接电磁阀就可以,比如SMC的微功率电磁阀
如果电感大,但是额定电流小于plc额定输出电流,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继电器、放大板转接,二是反向并联二极管IN4007
对于额定电流大于plc额定输出电流,则必须通过转接方式控制

网友I:
我们的DC24V得电磁阀,口径DN40,使用PLC输出(继电器)直接驱动,使用了将近十年,依然在运行
后来再制作控制箱、柜时使用中继有没有必要,一套中继也好贵的

网友J:
好东西推广没有错!
楼主应该把一些参数透露出来,然后进行比对,让大家知道优势在那!

网友K:
中间继电器,我用过的品牌而且还不错的,施耐德,和泉

网友L(2019-06-11):
回复 网友G:
烧晶体管

网友M:
经常出现触点烧毁    应该运行时产生火花    触点销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