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8):
我用的是欧姆龙PLC型号是CP1H-X40DT-D,三菱伺服驱动器型号是MR-J4-100A,选的位置控制模式。
接线图如上图所示,EM2、LSP、LSN、DOCOM都接的是24V的负极,OPC、DICOM接的是24V正级。
脉冲输出选择的是通用输出0,选择的是CW/CCW,上传了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但是电机不转。求大神解惑!!
欧姆龙的COM段是否都要接24V的负极?

楼主:
接线图和程序图

网友A:
伺服驱动器显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显示反馈积累脉冲。不过刚刚我重新查了一遍接线,问题解决啦。所有COM端都要接24V的负极

网友B:
我与楼主犯的同样的错误,前几天我也是用DTD型接步进,同样是电机不转,无奈中想到是否接线有问题,最终发现DTD是漏型,必须接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