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机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04-08):
最近加设备,有多台风机需要安装接线。在接线时发现一台电机接线柱有明显打火发黑现象。新电机啊!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得做绝缘测试,和绕组好坏测试。并且需要更换掉绝缘电木。因为有可能会被碳化! 在有,是新电机,应该问厂家怎么回事?

网友B:
如果是没用过的新的,那就找供应商呀

网友C:
我认为两种情况1.电机厂家在做测试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
2.这个电机已经被使用过,然后又推掉了。
建议楼主联系厂家。换货

网友D:
不能接收,哪 怕是返厂修复过也不能要,表面都不处理下,太不负责任

网友E:
不管何种情况,联系供应商,退了吧。

网友F:
如果送来之前就是坏的,那就直接找厂家。
如果是送来之后被谁不小心接好送过电的,是否为线头压接不好导致接触不良原因?
另外看图片,应该是三角形接法?不知道电源是多少? 是660VAC还是380VAC或440VAC?

网友G:
怀疑接线时的毛刺引起相间短路打火造成。新电机啊!应该不可能呀!

网友H:
质量好差啊,退货处理吧!一看就是修过的电机!

网友I:
这个有问题吧。新的怎么可能这样。退了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最近加设备,有多台风机需要安装接线。在接线时发现一台电机接线柱有明显打火发黑现象。新电机啊!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建议开盖检查一下。

这种现象是内部冒烟烟熏过的现象。可以靠近用鼻子闻闻,是不是有绝缘漆的焦臭味。

网友K:
看这个样子里面存在过过热的状况,难道没跳闸么,估计是废了吧,这个有时候难说的,供应商有时候会说是你缺相造成的

网友L:
用绝缘测试仪测一下

网友M:
找供应商给解释,我们从电动机里面拆出过指甲盖大小的玻璃片,咋问厂家都不说哪来的,给换了电动机。

网友N:
估计是接电实验时,接线柱间因毛刺短路所致。

网友O:
新电机还是找经销商吧。

网友P:
碳化了,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估计是接电实验时,接线柱间因毛刺短路所致。
厂家也是这么说的!风机厂家采购电机安装后测试时接线发生短路造成的!

网友Q:
应该是使用过的!~

网友R:
全新货可能是出厂前测试的时候短路拉弧过,联系厂家处理!
要是已经接线使用过,那么就是在使用中出现过问题!
有仪表的话测一下相间或者对地的绝缘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