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显示器

楼主(2019-04-08):
哪位大虾知道HP320-A的文本是哪家生产的?

网友A:
HP320-A没见过,只见过OP320-A。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仿这个的

网友C:
如果是OP320-A的话,就是信捷的

网友D:
百度都查不到。一般是山寨的了

这是OP320-A的 正品的文本显示器。

网友E:
呵呵;软件及电缆用信捷OP320的应当是可以的;
这个国内有十几家在做的;还有很多标MD204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