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输出接线。

楼主(2019-04-08):
QD75D4N输出脉冲电压为5V到24V为什么接步进驱动器时均接入5V端。

网友A:
步进驱动器接收的一般都是5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步进驱动器也有24V的脉冲输入接线端,QD75D4的输出脉冲电压是多少呢?手册上写的5V到24V不理解。

网友A:
输出有差分和集电极两种 差分的是5V;集电极的是24V,外部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步进驱动器也有24V的脉冲输入接线端,QD75D4的输出脉冲电压是多少呢?手册上写的5V到24V不理解。

集电极接法是要外接电源,接多大电压,由接的驱动器决定。

网友C:
步进驱动器的信号电压为5V;
如果你PLC上输出信号是24V,只需串接一个2K欧的电阻就可适应;

网友D:
你用的D4是差分信号的。5V信号直接接就好了。如果是P4,就是集电极开路的,你可以供电选24V或5V。

网友E(2019-11-09):
手册可以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