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8):
这是一个家用电箱配置,设计之初没考虑增加功能。
现在想升级,扩展空间不现实,发来图片,发现使用不少漏保,能否从中挤出空间使用。
希望需要增加的东西

自复式过欠压保护器,占用2个单元,不想用断电式的。

由于其网络时不时要重启,推荐用这个,占3个单元。

发现这款,只占一个单元,还带漏保。
在调研,上边带漏保的开关,同属1P+N带漏保开关,是否可以用这只占一单元的漏保开关替代占2单元的漏保开关?

这样替换是否合适,请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A:
感觉应该可以,就是带不带网络的区别

网友B:
只要额定电流合适,感觉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C:
一个空调都用专线供电啊,这个设计方案估计是装修公司给你做的吧(装修公司最喜欢的就是化简为烦)

网友D:
那种施耐德占1个位的漏保我也买了几个,不便宜100多一个,就是空间不够只好这么用

网友E:
照明不用漏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过欠保护作为监控电网电压,保护用电器,大城市一般不用考虑,他的这个居所在乡间。

2.入户总开关保留2P开关,最多换同品牌,漏保不用,避免他的有关电气(冰箱,监控....)没电。
 1P+N 开关还是断零线吧,现在越查网上约二胡了,前边贴出的贴图还是同一个界面说的,就不一致了,

这里说仅会断开火线,零线不切断,您也说不切断零线。

这里又说,切断电源的相线和中性线(零线?)

再看百度
这是百度知道里的

还是百度查到的

还一个就是,只说买1P+N,恐怕可能会买错,有18mm的,也有36mm的

3.在这个用户,不会加大规格(线路问题),但就这开关,竟然查到63A产品(或许是商家不厚道瞎标),是不是有点恐怖,毕竟只有18mm,还带有漏保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空调都用专线供电啊,这个设计方案估计是装修公司给你做的吧(装修公司最喜欢的就是化简为烦)
这样装修还是要点赞的,除非你手紧,但是怜惜钱更应该这样装。
空调一年用多长时间,不用的时候拉闸吗?
向这种4个空调,起码有个柜机,你用一条线路,铺多粗线,用多大空开,全开或只开一个安全问题想过吗
这是自己的房子,可能一辈子住下来了
如果是我设计,过欠压,防雷,数显.....想到的都考虑进去,即便暂时实现不了,地方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种施耐德占1个位的漏保我也买了几个,不便宜100多一个,就是空间不够只好这么用
现在没这么贵了
问一下,零线能断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明不用漏保吧
好像没有用的,可能是铺线妨碍,或没考虑在灯线加东西。

网友G:
DPN是可以的,看使用地方分断什么的,网络频繁重启为何,加个时控开关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真是为了重启,换个猫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种施耐德占1个位的漏保我也买了几个,不便宜100多一个,就是空间不够只好这么用
现在没这么贵了
问一下,零线能断开吗
这个我明天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没这么贵了
问一下,零线能断开吗

施耐德占1个位的漏保L/N是可以同时断开的,但因其体积小,不容易做到大电流(25A以上,与散热有关),所以通常用于20A以下负载线路,如果用于大于20A以上负载线路,寿命会受影响,得不偿失,所以不建议用于大于20A以上负载线路。

网友H:
如果不想凿墙的话就按照楼主的方案来吧!
其实凿墙也费不了多少事,切割机也就半小时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是简单换箱,还有装饰,装饰上还有WiFi时钟,不想给自己找事。
本来只是一个怎样重启猫的事,忽悠他一下,实验新东西,以后可以用的地方多了

网友I:
这种窄两匹型或DPN型不论是开关或漏电保护电流建议小于15-20A以内并用于阻性负载,合闸一般没问题,分断能力不行。进口施耐德也不过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类断路器几年前发展到第五代,西门子也有标识32A产品,应该没问题吧
当然,一般家庭用,20A够了(一路)
这2天饿补很涨知识,整理后共享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类断路器几年前发展到第五代,西门子也有标识32A产品,应该没问题吧
当然,一般家庭用,20A够了(一路)
这2天饿补很涨知识,整理后共享
我们往往都忽略了一些开关的分断能力。其实这一项很重要。2018年。在黑龙江旅游学院和道里区监察委建筑工地多次出现由于分断能力不行造成开关损坏。就是这种窄两级的,电流都在十几安以内。合闸时没有多大的飞弧,分闸时就不行了。灭弧室不够用。几次就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又是建筑工地
第五代施耐德现在还要100多,他怎么舍得用钱换空间,恐怕是用空前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