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8):
各位大神,小弟刚开始学西门子,碰到一个问题,哪位可以指教一下
 我用200smart的串口做modbus通讯对变频器进行读写操作,用的MBUS-MSG指令,然后用串口调试工具检测发送数据。
  正常发送的MODBUS数据应该为  01 03 10 01 00 01 D1 0A,但是读取后发现PLC发送的数据完全不对,变成了  7F 7E D7 FF FD 5D D6 FF  看的我一脸茫然。由于小弟刚接触西门子,希望大家能帮忙指导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初始化是不是没填好呀,选好协议。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西门子的我习惯用无)波特率等,方便的话贴个程序图给你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小弟刚开始学西门子,碰到一个问题,哪位可以指教一下
 我用200smart的串口做modbus通讯对变频器进行读写操作,用的MBUS-MSG指令,然后用串口调试工具检测发送数据。
  正常发送的MODBUS数据应该为  01 03 10 01 00 01 D1 0A,但是读取后发现PLC发送的数据完全不对,变成了  7F 7E D7 FF FD 5D D6 FF  看的我一脸茫然。由于小弟刚接触西门子,希望大家能帮忙指导一下,十分感谢
你看看串口调试助手和PLC通信参数是否一致?!

网友C: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线反了.比如485的正负,用表量一下,正对正,负接负.一般B正,A负,电压大概3V.或者没有电压,那就调换一下线.
或者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检查一下.

网友D:
程序传上来可以帮你研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已上传,麻烦看一下,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传上来可以帮你研究一下。。
程序已上传,麻烦看一下,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信参数没问题的,已经看过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用串口通信调试助手监视PLC程序的截图能否上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线反了.比如485的正负,用表量一下,正对正,负接负.一般B正,A负,电压大概3V.或者没有电压,那就调换一下线.
或者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检查一下.
和200的接法是一样的,3+  8-  我试着用smart和三菱变频器通过。用modbus rtu方式,通讯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
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