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8):
QD75D4N的零点信号为什么接差动信号?接开集电极信号是否可以?

网友A:
零点信号有两种,可以接集电极的。

网友B:
伺服驱动器上是有两种方式,差动与集电极,定位模块一般都是差动的,集电极的话注意电压范围

网友C:
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