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8):
客户送修一台安川伺服驱动SGD7S-7R6A10A 上电检测报A410欠压故障 拆开测量发现IGBT模块V相击穿,直流母线负电流采样电阻烧毁, 表面丝印完全烧黑,手头无此板 大致分析判断应该是0.022欧 如有这个板同行朋友麻烦帮我确认一下阻值是否正确

网友A:
7R610A-002不就是7.6欧吗?电阻阻值有直标法:比如7.6欧 字母数字混合标记法7R6.有色标法【色环】还有数字标记法比如1K可以标记为102 10K-103.等等。
额定电流:10A  额定电压:200V  标称阻值7.6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R610A-002不就是7.6欧吗?电阻阻值有直标法:比如7.6欧 字母数字混合标记法7R6.有色标法【色环】还有数字标记法比如1K可以标记为102 10K-103.等等。
额定电流:10A  额定电压:200V  标称阻值7.6欧

这个是驱动器型号细分,功率电压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7R610A-002不就是7.6欧吗?电阻阻值有直标法:比如7.6欧 字母数字混合标记法7R6.有色标法【色环】还有数字标记法比如1K可以标记为102 10K-103.等等。
额定电流:10A  额定电压:200V  标称阻值7.6欧
哈哈;7R6表示这台功率是1.0KW;后面的A表示电压等级AC220V;
10表示支持Mechatrolink-II通讯;
后缀-002表示涂层处理;

网友A:
惭愧,不知者不怪,知识无处不在啊。

网友D:
你看别的相,R3,4,5,6

网友E:
你有安川中文版的说明说?能否给我一份450767466@qq.com,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有安川中文版的说明说?能否给我一份450767466@qq.com,谢谢
直接安川官网可以下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7R610A-002不就是7.6欧吗?电阻阻值有直标法:比如7.6欧 字母数字混合标记法7R6.有色标法【色环】还有数字标记法比如1K可以标记为102 10K-103.等等。
额定电流:10A  额定电压:200V  标称阻值7.6欧
大师,从没见过母线电流检测电阻有超过1欧的?

网友A:
喔唷知错了,今天有点晕。

网友G:
这个电阻是0.022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