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服电机自动运行

楼主(2019-04-08):
一年多没做电器维修了,过了年找了一个电气装配的活干,碰到了这么一种情况:私服电机通上电,在没有任何报警的情况下电机自动运行?这是什么原因?没有给他任何的运行信号,求解?

网友A:
什么型号的?除了主电路电源,伺服另外有接其它线吗?

楼主:
安川的伺服,还有1c和2c脚,还有编码器的线。还有两根刹车线

网友B:
先确认伺服用的是哪种模式?定位还是速度控制、转矩控制?

网友C:
开始运行,说明系统已经发出了运转的信号,如果不是人为的操作,只能说是存在干扰信号造成的开机信号,具体分析要靠现场的观察才会相对容易判断故障点

网友D:
你把信号断开看看还会不会运行?

网友E:
我也碰到过迈信的位置控置,不给它脉冲和方向信号它会慢慢的走走停停,拿来修11个就1个这样

网友F:
换台伺服控制器试试了

网友G:
把伺服参数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H:
用伺服监控软件去监控下,我知道如果编码器线接错了也会自动运行,使能伺服会找个位置。

楼主:
原因找到了,因为编码器的屏蔽线没有接好,导致信号干扰,重新接好屏蔽线后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