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8):
各位老师,台达屏有问题请教,型号是dop-b10s411,我想让输出y0为1时,有动画显示,真心弄不会了,搜索好久了也找不到真正实用的方法,这个是不是需要用宏指令呢,宏指令怎么写呢?真心求教各位高手!

网友A:
具体是要怎样的动画,尽量说清楚一点

网友B:
改了一下,用了页面Cycle宏
传送带的图片我拿去用了,正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元件种类我怎么选择不了WY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y0可以显示,输入y1就说地址输入失败了

楼主:
多谢了,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风扇转动的动画

楼主:
回复 楼主:
动画存储器地址是$800,图中运行停止键的地址是Y0,可是它俩个是怎么链接起来的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y0可以显示,输入y1就说地址输入失败了
Y1输入地址要写成Y01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动画存储器地址是$800,图中运行停止键的地址是Y0,可是它俩个是怎么链接起来的呢?
是用画面Cycle宏来控制的。

楼主:
看到您发的后来的回复了,我试下,真心感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感觉您的这种的做法比较好,问题是元件种类里的WY是怎么弄出来的呢?还有个问题我想让y0无输出时是没有静止图片怎么弄呢,我的y0输出的是风机,想让yo无输出时没有风扇,有输出时才出现风扇并且开始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