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8):
我是刚入的小白一枚,在松下PLC的向导里无论怎么设置就是不能正反转(点动)望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楼主上传一下你的步进电机接线图

网友B:
多半是接线问题,贴上你的配线图/原理图,程序,大家才能帮你解决,你总不能让大家猜谜语吧
+1

网友C:
看步进接线原理图。方向信号没接好?

网友D:
方向信号,设置。检查一下。

网友E:
查看步进的说明书,先搞清步进是脉冲+方向模式,还是正脉冲+负脉冲模式;

网友F:
估计楼主没看步进驱动器的说明书

网友G:
猜谜语嘛?程序没写对?步进接线错误?

网友H:
第一线要接对,第二看PLC设置,选择脉冲加方向控制就好了

楼主(2019-05-24):
感谢大家回复,问题找到了,驱动器电源和PLC电源接在二个电源上引起的!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