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8):
之前是用的3u和台达变频左RTU通讯,直接接受不到回传数据,大神们给看过程序说没问题。考虑是不是485板子的问题,我又拿出旧的1s加485板,这次是能就收到数据。。。可变成我发送啥他接受到啥,没有读取到我需要的频率啊

失败的第十个晚上,就学个通讯,想哭。不想半途而废,感觉坚持下来熬过去就能学到

昨日的帖:
三菱3U和台达变频RTU,我需要读取变频的频率发送数据为01 03 21 02 00 01 2F F6。但接受到的数据这是这串!

1、我是只读取2102H这一个地址,所以实际接受的数据应该7个,我在RS指令里接受数据写K7,变频会报警,写K8就不会。

2、我是利用时钟脉冲来每0.5s读取一次频率,期间我自行修改变频的频率值,接受到的数据一样是没有变化过

程序已上,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忙

楼主:
参考过论坛上好多例子,还是这样

楼主:
接受到的收据跟我发送的数据一样,,不是应该按照回传格式传送回来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兄弟,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跟一样,启动停止写频率都可以,就是不能读取频率。
 你还能接受数据,我这个连数据都接受不了?

网友B:
传说三菱的通讯有个BUG,第一次接收到的数据是自己发送出去的数据。照道理3U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了

说到通讯,三菱写通讯真是炒鸡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传说三菱的通讯有个BUG,第一次接收到的数据是自己发送出去的数据。照道理3U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了

说到通讯,三菱写通讯真是炒鸡麻烦
回波通信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你呢,如果我两谁先解决了就通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何解决呢,关版,求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用过串口软件调试,软件给变频发送读取频率指令,数据一切正常

用plc给变频发送读取频率指令,并用软件监控到还是发送跟接收一样

网友C: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1817
这个帖子曾经讨论的很热烈,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已认真参考过。
经修改程序后,有了新发现,我在程序中Set m8122下加了一条set m10,用于驱动接收回传数据,然后用串口软件监视到接受到了15个数据了!数据为我发送的数据和正常回传回来的数据,后来也把Rs指令中接收个数改为k15,但在程序中监视到接收存放地址里依旧没有我要的数据。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版主,我用串口给变频器发命令,变频器返回的我计算了一下,返回的频率完全吻合。但是可是用PLC发,PLC完全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1817
这个帖子曾经讨论的很热烈,可以参考一下!
我已认真参考过。
经修改程序后,有了新发现,我在程序中Set m8122下加了一条set m10,用于驱动接收回传数据,然后用串口软件监视到接受到了15个数据了!数据为我发送的数据和正常回传回来的数据,后来也把Rs指令中接收个数改为k15,但在程序中监视到接收存放地址里依旧没有我要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我用串口给变频器发命令,变频器返回的我计算了一下,返回的频率完全吻合。但是可是用PLC发,PLC完全收不到?
我现在的情况跟你的一样,但我用串口软件监视到接收到的数据为“我发送的和回传的数据”,共15个数据。可是在程序中监视,确是只有发送的8个数据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比我问题还好一点,你能接受到数据。我接收不到任何数据,RD灯从头到位没有亮过,M8123也没有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3u也是完全接收不到数据,所以用了1S,才有上述的情况

网友A:
回复 楼主:
刚看了一个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回复 楼主:
问题我找到了,我刚把3U的PLC换成1N的,再MOV HC87 D8120就可以了。

网友A:
现在就想不明白为啥,3U的PLC就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兄弟,我晚上再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段文字我在书本上看过,可我用的3U,我晚上把通讯字改一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3U的话,我把通讯字格式H87,改成Hc87,然后可以了。妈的真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解决,3U的话,我把通讯字格式H87,改成Hc87,然后可以了。妈的真坑
D8120的b11和b10都为1的话,表明是无协议!应该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