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8):
如图,电路倒是不复杂,刚开始来的时候报E019故障,检测是驱动板上的这个运放有一路输出有负电压,然后就买运放,等运放回来换了之后,负电压依旧,检测外围电阻,二极管,瓷片电容也都没问题,断开前级,后级问题依旧,现在发现,负电压也不是稳定的,慢慢在-2V到-8V之间摆动,
下午把运放输出端直接飞线到地,上机不报警了,说明问题还是在这个电路,拆掉二极管,瓷片电容还是故障依旧,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把反馈电阻短接,接成电压跟随器了,心想这回没问题了吧,上电还是故障依旧,正负电压也检查了没问题,正电压14.7V,负电压也是14.7,示波器看也没有波纹,反正能想到的问题都排除了,还是有负电压,请教下坛里大神,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电路你没画完吧?

网友B:
这样看电路不太对.
你直接在输入给一个直流电压,拆掉二极管和输出,量各位置电压.
按你所说,感觉是运放的管脚没接牢靠.比如正电压端.不知你量的位置是在管脚吗?

楼主:
输入是霍尔板啊,测量的是管脚啊

网友C:
你试试输入接地,输出是否为0

网友D:
霍尔板测试过吗?会不会有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修的时候断开了啊,输入端根本都没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我待会儿试试看

网友E(2019-05-31):
同相输入端悬空所致,应暂时将输入电阻左端短接到地,进行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