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功能模块监视

楼主(2019-04-08):
如上图中智能功能模块的监视中怎样显示定位启动编号 U0\G1500。

网友A:
四轴的定位模块,第一个轴的启动缓冲区编号是1500。
如果你这个定位模块起始地址是00
那对应的地址就是U0\G1500
可以在编程软件的 在线 菜单里的 监视 里选择 软原件/缓冲区批量监控,出来对话框中填入这个地址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