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主电路上的这三个二极管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9-04-09):
截图源于是安川SGDM伺服,这些二极管,我见国产上的伺服也有,想不出它们怎么工作的?

网友A:
断电(失电)制动二极管。
断电(失电)时,母线电容通过这3个二极管将恒定直流电压加到伺服电机,使电机立即制动。
猜的,仅供参考。

网友B:
从图来看就是加直流电进去,难道是能耗制动

网友C:
从图中看不到断电时,母线电容的电流流经二极管到电机的制动电流,因为制动继电器RY1断电后和二极管的连接触头是常开接点。只有RY1的继电器被微处理器激活,这时RY1常开变常闭,构成了给电机送直流激磁电流的回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从图中看不到断电时,母线电容的电流流经二极管到电机的制动电流,因为制动继电器RY1断电后和二极管的连接触头是常开接点。只有RY1的继电器被微处理器激活,这时RY1常开变常闭,构成了给电机送直流激磁电流的回路。
好像是有常开、常闭的触点。断电后继电器复位,常闭和三个二极管电路接通。
直流回路,是个问题。。。是不是原理框图不够全面?

网友D:
交流电机的制动方式之一:直流制动。在交流电机的制动方式里,回馈制动指的是向电网反馈的制动模式;能耗制动指的是向制动电阻消耗电机发电能量的制动方式;直流制动就是通过给交流电机注入直流电,实现自身发热的吸收发电能量的自动方式。当然还有一种制动方式是外部的机械抱闸制动。
伺服电机,为了解决体积小问题,采用直流制动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案。但是直流制动,如果时间太长,电机会发热,甚至容易损坏的。

楼主:
谢谢大师们的解答

网友E:
不像是制动的,实物有没有这几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