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9):
西门子S7-200 SMART想要连接WinCC得需要OPC方式的中转,才可以和WinCC通讯,通过这种方式一般设置起来比较繁琐,而且通讯速率有可能还不稳定,这种方式一般都不被采用。所以,针对这一现象,我们推出了一款多功能交换机,只要在S7-200 SMART和上位机WinCC中间加个这种多功能交换机,就能实现直连wincc的功能,不需要OPC的中转。其中在连接WinCC时使用的是300的TCPIP驱动。
WinCC中DB块与S7-200V区的对应关系,如下图:

网友A:
wincc与S7-1200连接不需要OPC,怎么处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我们的多功能交换机,在wincc中直接使用TCP驱动进行连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