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9):
普洛菲斯触摸屏 GP-4301T 通过COM1口与 欧姆龙CPM2AH  PLC 通过9针串口通讯,参数该怎么设置? 连接电缆该怎么制作?

网友A:
你私信使用施耐德,这里是普洛菲斯触摸屏 GP-4301T
准备换屏?直接用欧姆龙屏不好吗

网友B:
看触摸屏连接手册
里面有接线图,及参数设定方法。

网友C:
通讯电缆可以直接买屏的时候向代理商提供PLC详细型号,请代理商供应;

网友D(2020-02-27):
拿走不用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