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9):
组态王能否做到modbusrtu  1-255中任何一个地址都连的上,连上设备,修改设备地址,对应地址连上设备

网友A:
不能.
首先modbus地址到不了255.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组态王能否做到modbusrtu  1-255中任何一个地址都连的上,连上设备,修改设备地址,对应地址连上设备
理论上是1-247,实际上受很多因素限制,根本达不到!
+3

网友C:
修改设备地址,要看设备是否支持

楼主:
设备时支持   我想要的是修改地址后还能连得上

网友D:
实际连接25个也比较厉害了。
+3

网友E:
可以的,需要串口服务器来协助,这服务器可以映射好几个虚拟串口,每个串口理论上是可以到247的,一个服务器映射3个的话255个不就跟玩似的。
串口服务器买串口转网口的,加个交换机有多少带多少。
不借助串口服务器的话那就得看你给这工控机配了多少个串口了,串口越多带的越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际能同时连几台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能同时连几台设备
我连接过几十个站!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