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9):
各位大神,各位大虾,各位前辈,请给学人一些指点。
现象: 步进电机在运行一段时间后,会明显过冲。原因不明。
工艺: 单速定长送料。
指令: 估计是PLSY。没有加减速。
解决方案:
1、有人说 步进电机需要 定时清零,能够清除累计误差,避免过冲。
学人百度了下有关文档,看到有人说这个清零是指电机内部清零,不是外部机械清零,即不是通过ZRN指令来完成的。 学人很疑惑,实在不理解。
2、用角位移  代替 直线位移。 这个能理解。
3、用PLSR代替PLSY。这个真有效果么? 加减速 至少0.1秒。可送料时间只有0.25秒左右。

以上两点疑惑,还请高人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A:
定长送料是马达一直一个方向运转还是要正反运转的,哪种方式

楼主:
工艺是 一个方向。
偶尔出现异常的时候,送料马达会 人工反转一小段时间。

楼主:
因为是 单速单向定长送料 , 工艺上没有 原点回归 的需求。 可百度下来的资料,和朋友的建议,似乎要定期 清零,可以消除 累计误差。
学人疑惑的是, 这个 ZRN指令 难道会让步进电机 内部 进行机械清零? 如果不能,那应该怎么做?
新人,很多东西不懂, 只懂 PLC的ST编程,请前辈们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适当降低速度。

楼主:
有办法减少累计误差么?  有人说要清零? 怎么清呢?

网友B:
为什么要用脉冲指令,不用相对定位指令?
ZRN回原点后会输出清零信号到驱动器,但是你步进有这个接线端?

楼主:
收到。 用DRVI代替PLSY。 这个指令应该没有累计误差这个说法了。过冲应该能避免了。
谢谢大神。

网友C:
本人正在帮前东家改造进口设备,原进口设备也是用的步进,我问操作人,你的设备就没有积累误差,他说没有,因为每天早晨步进执行回零(回原点)。照这么说的话,步进即使有误差,所有的误差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网友C:
过冲误差是电机已停止,但设备仍然还向前冲,既然如此,那你可以将减速时间适当增加一点。减速时间应该不影响你的0.25秒的送料时间,因为送料已经完成,仅仅步进退回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最多也就是0.5秒。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 这个 步进 清零 搞不懂啊。  怎么个清法? 能指点一二么?

网友C:
带刹车的步进应该可解决过冲问题,刹车步进有现成的产品。

网友D:
看这意思,就是累计误差被叠加了?定期清零很必要的,最好每一个巡回都清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大们,能否告诉学人 怎么清零啊?
新人啊,不知道怎么定期清零。惭愧。

网友E:
如果工艺不是定长切断工艺的话就会累积误差,如果是送一次切断一次就不会出现

1,用带加减速的指令,保证不要过冲
2,用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半闭环检测过冲量或者复位

我做过高速的送料机,用的是伺服,用PLSY就行,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E:
当时做这个的时候也上来发贴讨论,还有人骂我脑残的,我那个定位速度更快,只有0.15秒。最后脑残完美解决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步进和伺服不一样,伺服有 清零端子 ,步进没有。
这个步进 怎么清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是一种选择。

网友F:
时间这么短,定位完就切断了,不存在累积误差
步进失步,考虑换更大扭力的步进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D:
是,电流过载也有可能造成失控,但是不是过冲呢?就不一定了吧?所以楼主还是先把过充的原因找到,再说如何处理。步进电机过冲,应该是脉冲数数的多了,才会过冲吧?如果时间很短的话,是不是加速度太大了?电机此时电流很大引起的系统紊乱?唉,还是由楼主自己观察现象和状态,再找毛病吧。

网友G:
用定位指令比较好,DRVI,DRVA,plsv,ZRN 等 看手册,可以修改加减速,定位指令有个好处是它有原点,D8140,有定位的数据,正转反转。负值-0-正值,D8140(32位)里数据会随着你用的指令变动。
D8140的清零  1. ZRN指令的动作完成会自动清零。
             2.有些工作环境没有办法使用ZRN指令,可手动清零   DMOV K0 D8140。
再说下回原点只用一个ZRN是比较脑残的,一般是用DRVI或PLSV 配合使用。
1.往前走一个定长来保证回的时候能遇到原点信号DRVI+ZRN。
2.往回走,走到限位,往前走定长再回原点PLSV+DRVI+ZRN。
这么做的目的是回的时候能遇到原点信号。当然还有其它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手动清零   DMOV K0 D8140。

感恩, 这个 正是我需要的。  我觉得厂里的电机,没做这个操作。
谢谢大神。
也谢谢回帖的所有前辈。

楼主:
感谢大神。
刚根据指点看了手册。
D8140是给PLSY和PLSR用的。
D8340是给定位指令用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依官方手册为准,以前用FX1N较多,现在很少用三菱的PLC了。FX1N是D8140(Y0)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谢大神,弄明白了一个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