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还有PLC通讯线不是屏蔽线的

楼主(2019-04-09):
我也是醉了,最近发现居然还有PLC通讯线不是屏蔽线的。
一台机器报警,松下PLC的Error灯亮。
上载程序查看。
检查发现和通讯模块连接用的线居然不是屏蔽线。
让他们换了屏蔽线。类似下图
换后观察两天,没有再出现类似异常。

网友A:
运算错误换屏蔽线解决,搞不懂什么套路了

网友B:
很多市场上卖的成品都没有屏蔽层,或者很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线受干扰,产生错误的信号,发出错误的字节,PLC不能识别。例如程序仅识别十进制的,发来一个十六进制的数。所以程序才会运算错误报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线受干扰,产生错误的信号,发出错误的字节,PLC不能识别。例如程序仅识别十进制的,发来一个十六进制的数。所以程序才会运算错误报警。
通讯出错,难道数据没有校验机制?

网友D:
便宜的国产的电缆?电缆也要买价格高些,质量好些的。

网友E:
这样的问题原因也是很奇怪了。
不是屏蔽的线很多了。

网友F:
通讯电缆不带屏蔽确实容易搞出很多毛病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如何做的?
请指点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所以有异常还是先换吧。

网友G:
如果在柜内,距离短的情况下,用双绞线也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距离短和长是怎么区分,两米算长还是短?

网友H:
楼主是PLC到那个模块之间的线

网友I:
我用网线做通讯线试过好几个地方了,都没问题

网友J:
如果之前是正常运行的,为什么之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K:
松下的SDU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也是我发这个帖子的原因,就像问问看,怎么会这样?

网友L:
实际使用中,通讯线不长的话就算不是屏蔽线也没问题的,这个和实际配置的电源和接地有很大关系,很多时候,就算你是用屏蔽线,但如果接地不好,干扰会更多

网友M:
干扰造成的故障讲讲是简单的,但处理好是要经验的。

网友N:
通讯线有问题,一般不会运算错误吧!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的理解是单个柜内的串线,都可以,到不同柜之间的联络线及到现场的出线,就不行了

网友O:
这个还要看使用环境,如果严格要求那肯定是屏蔽线,但是实际应用中不用屏蔽线的通讯也可行。

网友P:
一般短距离的话,不用屏蔽线应该也没有问题啊!

网友Q:
看见过,线短,使用也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P:
多少米算短距离?

网友R:
点帮助查一下错误代码45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这个屏蔽线不科学。

网友S:
屏蔽、接地感觉很深奥啊,有时不一定啥问题就是屏蔽接地的没弄好

网友T:
既然Error灯亮,说明CPU与这个模块失联
以前用的好好的,说明出问题节点时有新的东西影响它们的联系,既然换通讯线解决,那就再观察时日。
遇到过,中断过频造成停止RUN的,设备都交付试运行了,AB线同时工作,不定时(可能几周也可能几天)停机,重启就好,查故障信息是与远程模块通讯超时,最后修改程序,减少中断使用解决。

网友U:
如果只是讨论HMI传输数据到PLC的话,因为数据线的问题导致数据错误那数据校验有何意义?
报运算错误是不符合松下的运算法则,就会报警
运算时对数据进行限制就好了

网友V:
要这么说,好多公司用的网线都是家用的也没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