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9):
各位老师好,接到一台小功率变频器主板显示异常,怀疑主板环,显示面板没有坏,但主板为通讯的,买回主板参数又不好调,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办法把里面的参数要出来,参数是否在闪存里?谢谢

网友A:
呵呵;不行就重新调试就好了;又不是PLC编程那么复杂;

网友B:
变频器通讯控制也没多少个数据要调啊,如果你同型号更换很简单的操作

网友C:
仔细看一下说明书,三菱F740的机器是可以用参数拷贝功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菱的通讯没搞过,现场又远,所以如果有别的方法不用重新调最好,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这机器主板跟显示都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