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9):
三科变频器应用于恒压供水的相关接线和参数调试

用外部开关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的恒压供水控制调试方法 :

1:首先把380V的三根电源线接在我们变频器的RST上,接完电源线后先不要给变频器送电。

2:外部开关和压力表与变频器的连线:远传压力表上的信号线有三根,分别是红色线,绿色线和黄色线。红色线接到变频器的GND端子上,绿色线接在变频器的+10V端子上,黄色线接在我们变频器的AI1端子上,外部开关的常开点接在变频器S1和COM端子上。

3:接好压力表的线后,把变频器控制板左下方的J1跳线插在AI1和中间的针位上,也就是上面的两个针位上。

4:跳线帽插在上面两根针位后,给变频器通电,调试相关控制参数,把P0.01这个参数的值改为1,操作步骤是,按编程键或设置键,显示P0,按确认键进入P0组参数,显示P0.00,按向上的箭头调到P0.01,按确认键进入P0.01这个参数,按向上的箭头把0改为1,按确认键保存参数。用同样的操作方法,设置以下参数:

P0.01=1 外部端子控制;

P0.05=30 下限频率为30Hz;

P0.07=6 频率通道为PID控制;

P1.06=1 自由停机;

P1.12=2 运行频率低于下限时休眠;

P9.01=50 运行压力为0.8Mpa;

P9.05=0.5 积分时间;

P9.08=5 PID控制偏差为百分之五;

压力设置说明:P9.01为压力设定,它的值是压力表量程的百分比,例如,量程为1Mpa的远传压力表,我想设置管道压力为4公斤,则把P9.01的值设为百分之四十即可,如果远传压力表量程为1.6Mpa,想设置为4公斤的压力,因为0.4Mpa比上1.6Mpa的值为四分之一,即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将P9.01设置为百分之二十五就可以了。调完后,我们可以先验证一下我们调试的参数是否正确,按下运行开关,变频器的频率应从0上升50Hz,用一根短线,一头点在+10V端子上,同时另一线头点在AI1端子上,频率应从50Hz下降到0Hz,这样就表示我们的参数设置正确,

5:试好后断掉变频器的电源,把水泵电机的三根线接在变频器的UVW上,给变频器送电,按运行键,观察水泵电机的旋转方向,如果方向正确即可正常运行,如果是反方向转,按下变频器的停止键,将方向控制参数P0.13设置为1后,即可正常左右,实现恒压供水控制,若想改变管道的压力,修改P9.01的数值即可。

网友A:
这是一个小系统应用,学习了!

网友B:
如果用PLC读写频率 压力类,该如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