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9):
如图,我plc没有连接步进驱动器,运行plc后pls2一直不复位为什么

网友A:
1、你可以尝试将A280.03由边沿检测改为普通触点。
2、通常的类似程序的编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啊,不是因为我没有连接驱动器的原因吗

网友B:
是不是数据错误,PLS没执行

网友C:
正好这几天我也在用OMRON步进,与你用没用驱动器没关系,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你可调用内存D查看一下

网友C:
还有,是否A280.03有问题,我也没用起来,最终我换用A280.04,不过A280.04正好与03相反,你可用它的常闭,效果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错误执行了,输出点都是亮着的

网友C:
请见下图,调用PRV指令,查看输出脉冲,是否与预设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