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9):
三菱PLC F1n-40MR连接E700变频器,不能通信。通信连线检查了,变频器数据重新输了,没反应。哪位师傅指导一下。

网友A:
比如你用的什么通讯?
比如你PLC编了什么?
比如你变频器设置了什么?
比如你通讯线数据测试有什么?
比如你有没有第三方软件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PLC F1n-40MR连接E700变频器,不能通信。通信连线检查了,变频器数据重新输了,没反应。哪位师傅指导一下。
三菱E700变频器支持Modbus RTU和计算机链接协议,不知道你变频器设置的是什么通信协议?
另外不能通信,最好把PLC程序也发出来!

网友C:
是以前好好的,现在不能通讯?还是刚做的一直就没通讯上?

网友D:
建议楼主上传你的程序照片,还有就是参数设置,这样大家好分析

网友E:
不会是通讯速率设置不对吧,最简单也是最容易误导的错误

网友F:
回复 网友C:
版主,我有一个三菱和台达变频通讯的问题帖子,麻烦帮我看一下,

遇到问题是:我想要读取变频频率,但我发送和接收到的数据一样!!

帖子请看我主页第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会是通讯速率设置不对吧,最简单也是最容易误导的错误
所以需要楼主把相关的发出来才好分析!

网友G:
这个玩意不写程序了。。OUT了,直接参数设定设定拉倒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PLC F1n-40MR连接E700变频器,不能通信。通信连线检查了,变频器数据重新输了,没反应。哪位师傅指导一下。
楼主这么久了,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