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9):
选用三菱FX3u-128MR做程序,想要记录每天工件的合格数和不合格数,并储存下来,第二天能打开查看。
请问需不需要另外配选件,还是能直接插存储卡?
希望知道或用过的高手能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FX3U的存储盒,是用来存储参数、程序、注释、文件寄存器的
你这个有触摸屏吧,现在的很多触摸屏可以加SD卡存储数据的。

网友B:
触摸屏也有一定的内存,存屏里吧

网友C:
如果有触摸屏就好解决,有些触摸屏是可以保存在U盘的

网友D:
直接在触摸屏上来实现吧;

网友E:
楼主存储的PLC客户怎么查看,建议链接触摸屏,然后触摸屏链接打印机,或者直接连上位机,每天报表形式打印,直接分析数据

楼主:
有触摸屏,可以插SD卡,确实比插PLC上方便,谢谢各位的提醒,非常感谢。

网友F:
很多屏都可以插U盘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