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9):
简单的温控控制
采用增量式算法
假如我设定值单位为目标温度,采样值为反馈温度,那我PID公式的结果是不是就是需要调节的温度,而且是有正负的
后面我利用这个值直接进行控制
再假如我加热的仪器采用0~10V电压控制的,最大功率为10W,我是不是先要测试算出功率和温度之间的一个线性关系,然后根据PID运算值加大降低功率进行恒温控制
以上是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麻烦大佬指导下
至于PID的3个参数,调节Kp,Ti,Td来实现调节曲线的稳定,快速,相当于就是运算结果的稳定性了,直接影响整个系统的状态

网友A:
太难理解你的意思了.
pid,目标为温度(设定值),采样为测量温度.输出不是温度,而是需要调节的量.你的情况就是最终要输出0~10V(能不能输出这个信号,取决于你pid设备).按你的说法似乎是控制了发热功率.这不需要你建立功率和温度的关系,本身会反馈调节.当然调节是否有效,是取决于你设计的功率和温度是否合理,但和你控制pid没有关系.
不要把pid想那么复杂,就是你用一只手摸着(不用烫),然后另一只手调节,热了就低点,冷了就高点.用不着事先确定功率和温度的关系.

网友B:
建议看看温控表有关的PID调节的章节,里面讲的非常详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PID增量公式输出结果算出的是不是需要调节的量。

网友C:
我也没做过,不过我算过。
PID输出不是温度值,而是控制温度阀门的开度。
单一PID控制虽然是增量式的计算方式,但是控制量还是全部的阀门开度,而不是阀门的增量

网友D:
不错的问题。我也掺和几句呦。

楼上各位说的都不错。我也说一下个人的理解:

第一,我认为楼主说的PID的计算公式结果,也就是闭环控制PID调节器输出,仅仅是PID运算的过程量,不是PID运算的目标结果。那结果是谁呢?PID运算的结果是PID的反馈值,也就是温度采样的实际值。这是PID运算结果。不论是暂态的计算结果,还是稳态的计算结果。都指的是PID输入的反馈实际值。这也是闭环自动控制系统最基本的概念。

第二个问题,假如你能够获取一个加热器功率和温度对应加热时间的三维关系曲线(不是线性,是非线性的曲线)。那针对温度和时间,直接控制加热器的功率实时跟踪和变化。这叫什么控制?这就是现代控制理论了。现代控制理论,采用工程数学处理问题的方法,在已知条件下,直接开环给定控制。它与第一种传统的PID控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第一种叫古典的闭环控制理论,第二种叫开环的现代控制理论。现代控制理论的开环控制,是基于大数据库的支持,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实际的温度-加热功率-时间的数学模型。否则,不会做到精准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PID公式运算结果是实际输出值,
我用的增量公式,算的应该是当前时刻的控制量和上一时刻的控制量的差
那么我温控的化就可以按照这个差值进行加温,差值越大加热越快,差值越小加热越小,当到达设定温度时,这个差值理论上趋近于0

至于后面那个温控功率和时间还有温度的关系,我想到的就是普通调节无非就是温度不够开始加热,温度够停止加热,这样肯定不是很稳定,容易超热,如果能得到这个关系的话根据温度差时时调节功率

自己网上找了个简单的算法模拟了下,感觉理解的没错
感觉现在的东西越来越先进,很少自己弄这个了,厂家都内置了算法,一般只要会用就好了。

楼主:
最后小软件
绝对式计算公式
Uo(n) = P *e(n) + I*[e(n)+e(n-1)+...+e(0)]+ D *[e(n)-e(n-1)]
Uo(n-1) = P *e(n-1) + I*[e(n-1)+e(n-2)+...+e(0)]+ D *[e(n-1)-e(n-2)]
二者相减就得到增量式计算公式
Uo = P *(e(n)-e(n-1)) + I*e(n)+ D *[e(n)-2*e(n-1)+e(n-2)]
e(n)--------------------------本次误差

以下为参考来源
作者:wfx7414
来源:CSDN
原文:https://blog.csdn.net/wfx7414/article/details/50715732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所描述的这个,不是闭环PID控制系统,是PID算法,也就是PID的数学模型。这和闭环PID的控制是两码事。它是由模型计算以后直接输出目标值?

如果是闭环的PID控制,那么PID调节器输出的值不是目标值,而是控制的过程数据,目标值是反馈值(稳态的)。

网友E:
传统工程PID参数确定,有一个开环测试过程,用来确定纯滞后参数和上升时间参数,比例 积分微分参数基本用这个两个参数来定基调,然后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