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9):
现在工厂里线上的机器要换新。然后我自己组了一台电脑,试一下。
其他的什么都可以使用,都正常。
就是有一张PCI卡,指示灯亮。但就是不能使用,无法启动机器。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主板是好的。PCI卡也是好的。
至于系统,厂里用的是DOS系统,也就不存在兼容性的问题了。
拜托了  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PCI卡读需要安装驱动的,找PCI卡厂家要一个

网友B:
是不识别卡?
还是插上卡就不能开机?
pci卡上面有没有跳线?
有没有把原来的系统硬盘(复制一下)装上试试?

网友C:
硬件配置不详细讲,比较难讨论,但估计和你的系统有关

网友D:
既然硬件确认没有问题,那么就看看硬件管理器里面有没有识别出来?
板卡驱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有的PCI还就是不支持某些操作系统,有些板卡对于太低的版本也是无法运行的。
看看设备管理器里面硬件上读出来没有,重新装一下驱动,我也遇到过一些怪事情,都是win7的操作系统,但有些系统就是无法运行。换个其它的系统再装一下。

网友F:
bios里识别一次,能够识别就要装一次驱动。有可能是bios里把pci关了 。

网友G:
Dos下一般都是ISA卡,PCI的话是windows95左右的东西,如果记忆力没记错的话。PCI的话怕是自动分配中断和地址,你看看有没有用于分配地址的跳线什么的,也可能是新机器主板的南北桥的机制都不同了,引起的不兼容。另外你的dos版本是多少?7.0以后的可能跟6.2之前的内核也有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就是原来的硬盘,就是不识别 供电正常,9052的卡   就是没有驱动,我装了一个WIN的系统,可以找到PCI卡 也可以安装驱动,但是在原来的硬盘DOS中,就是不能用。我怀疑是没驱动,但是厂家一口咬定是板子和PCI 不兼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厂家是国外的,国内的只是代理,代理说,PCI的驱动 都在硬盘里,硬盘用原来的 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认为是系统的关系,但是厂家一口咬定 说是卡和主板不兼容……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其实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一下就知道有没有驱动了,没有去官网下载个重装下应该就会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DOS系统的,在WIN系统下,PCI是没问题的,但是厂家说驱动都在硬盘里,硬盘DOS系统下 就不能用  真的是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在BIOS里把PCI关了,那是不是换硬盘装WIN7也不能识别PCI卡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现在知道老硬盘里有驱动,怎么安装,技术达不到这个层面,不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原来的硬盘,就是不识别 供电正常,9052的卡   就是没有驱动,我装了一个WIN的系统,可以找到PCI卡 也可以安装驱动,但是在原来的硬盘DOS中,就是不能用。我怀疑是没驱动,但是厂家一口咬定是板子和PCI 不兼容……
用原机是可以的吧?
主板和pci卡不兼容是有可能的.
再换一台老点的旧点的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知道老硬盘里有驱动,怎么安装,技术达不到这个层面,不会了!
从我的认知里讲,dos下的程序是有驱动,但是驱动大多都集成在程序里。很多都是程序里直接往设备地址里读写数据,或者调用某种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旧的机箱G41的板子,插上就可以用。。。。新主板H81有没有办法改一下BIOS让PCI可以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