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分析是否成立

楼主(2019-04-09):
一台西门子440变频器,在待机状态下(变频器已经供电),拆装通讯板,装上后变频报警了,根据故障代码是io板坏了,变频器断电更换io板后正常使用。是带电拆通讯板造成吗?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断电拆通讯板,甚至对于某些PLC的数据线,都是断电拔插

网友B:
这很有可能

网友C:
说明书让断电操作,按说明书来就对了

网友D:
对于电子电路板来说,带电拆解容易损坏电路板上的电子元件,特别是晶体管和集成电路最容易损坏。。

网友E:
很有可能是带电插拔引起的故障;
具体原因的分析,可能需对电路熟悉,并分析带电插拔可能出现的情况(电路突然通断或断续通断引起的过流、信号变化等)。

网友F:
呵呵,西门家的你最好断电后才好拆板子,如果你的是PLC,估计通讯端口基本就挂了,这款变频没用过,但直觉怀疑通讯端口是挂了

网友G:
看来西门家的东西要认真对待!
带电拔板子应该不会有问题,出问题的可能是带电安装的时候导致的!

网友H:
有可能,很多插头都不推荐带电拔插的

网友I:
拆装板子最好断电,不然会付出代价的。

楼主:
因为我不在现场,我只是分析这个原因。但当事人说断电了,因此我怀疑他在说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