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出毛病了吗

楼主(2019-04-09):
今天遇到的一个怪事,机器手动动作每个工位正常,自动时Plc的输入输出指示灯全不亮,上位机提示通讯错误,不知道怎么解决,请教朋友们如何解决

网友A:
楼主外部接线的电源有吗?楼主的PLC输入和输出接的是24V,还是其他,检查一下,机器的接近开关之类的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开关电源,重启了又正常,但是一启动故障依旧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的输入接内部24v电源,输出接的外部24V电源

网友C:
输入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D:
手动是否经过了PLC;
电源是否正常,外接元件、线路有无故障(影响到电源的)。

网友E:
手动时正常?程序坏了

网友F:
电源存在短路保护啊,仔细检查电源部分,电源保护出错灯也是会亮的

网友G:
说明电源被保护了
观察工作到那个部件时出问题

网友H:
PLC报警了,只接电源二根线,其它线都不要接看是不是正常,还是这样就硬件问题了;

网友I:
这把年纪的PLC就算是坏了了正常,PLC已经报警,如果排除电源短路,就应该是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的输入接内部24v电源,输出接的外部24V电源
楼主观察一下,重启后故障出现时,24V电源上面有一个电源灯,如果熄灭了,那就检查一下,24V电源,可能有短路的地方,如果没有,那就可能是PLC的问题,建议楼主连上笔记本电脑??,读取PLC程序,看看有什么报警提示,更换PLC,也要把程序备份

楼主:
回复 网友H:
重启正常了,就是自动运行步进电机时就会发生这样的现象,步进手动启动没有问题

网友J:
错误灯亮了,排除负载短路的话,考虑外接24V电源试试,反正玩呗

老家伙了,建议没事换一个,顺便练练手。

看IO也没多少,没事自己写一个玩,反正工艺动作自己清楚

网友K:
嗯,检查一下内部程序有没有错?看plc那个错误灯亮了,应该是硬件和软件有问题,先检查软件,然后再排除硬件

网友H:
趁正常时赶紧把PLC程序备份好,真的坏了大不了PLC换了;

网友L:
说明手动是不经过PLC的,能否联机监控错误信息?

网友M:
PLC坏了,先看看能不能把程序备份下来,然后,申请信的换上去才是真

网友N:
感觉不是PLC的故障引起的。线路查了吗。

网友O:
问题解决了吗?手动应该也是通过PLC控制的吧。自动时是不是有哪个使能条件要输入进PLC,这个使能条件也可能是某个接近开关什么的,检查一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P:
可能输入部分电源短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