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安全门块使用问题。

楼主(2019-04-09):
每次系统断电后,如图所示IN1和IN2输入都是接通状态,而Q端输出却不接通,手动把安全锁断开在插上在复位后Q端就处于正常接通状态。有哪位大哥遇到过这问题吗?其余引脚都检查过没有问题。现场其他生产线的安全门也是用这个块做的程序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安全模块灯显示正常吗?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把块打开看看q点输出的条件有那些,在块外面做积序监控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安全模块指示灯都正常,只要不断电就没问题。断过电之后就得插拔一下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西门子的块,打不开。

网友D:
我觉得是不是硬件出现问题了!

网友A:
楼主重新写一下,然后重新下载一下,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也不清楚,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么处理的,
曾经问过西门子技术,此处省略

网友E:
频繁改过程序,没有下载完全,博途软件的BUG,我对这类问题就是 完全编译、PLC重启、完全下载、PLC再重启

网友F:
是不是硬件接触不良或者老化造成的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来跟大家汇报一下。在多次断电过程中发现IN1和IN2接通的时间差很长,判断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试了各种办法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想了个讨巧的办法。在块的两个引脚上把IN1和IN2串联起来用,通大家都通,不通大家都不通。这样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具体效果就是图片上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