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D4N零点信号接线。

楼主(2019-04-10):
上图为步进电机驱动器TIM1输出信号的内部电路,下图为QD75D4N零点信号内部电路图,现在用TIM1信号作为QD75D4N的零点信号使用,请教各位大神该如何接线?

网友A:
TIM1,步进驱动器里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如果是零点信号,对应的是7、8两个脚,那7、8分别接PG05、PG0 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动机的励磁状态为励磁原点时,TIM输出ON,电动机在接通驱动器主电源时被复位到励磁原点。可与原点传感器一起使用进行原点回归使用。

网友A:
通常零点Z向信号是伺服转一圈输出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伺服电机是旋转一圈输出一个Z相脉冲。步进电机和步进角有关,基本步距角为0.72度时,旋转7.2度就会输出一个TIM信号。

网友A:
那你这个不是零点信号,步进通常没有零点信号的,你可以选择其它不需要零点信号的回原点方式。

网友A:
计数器2,回原点方式,不需要零点信号,只要近点狗信号